求助 dell500 掉电

楼主(2009-08-02):
dell500 掉电
5V 3.3V 1.5 .1.7V正常,不上cpu 也掉。请大侠们支个招。
cpu
掉电

网友:
掉电有很多原因哦,你看下VCORE电压正常不5V,3V负载过大也会掉电,温控芯片和KBC芯片会造成掉电,还有很多,你还是先打打阻抗再说把,你要做的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