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联想L193WIDE 程序

楼主(2009-08-02):
现接一台联想L193WIDE无法开机,测试电压都正常.怀疑MCU程序坏.谁有的给个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这个液晶怎样拆啊?下面那条边拆不了。

网友:
我都是先拆左右两边和上面的,最后拆下面.没什么难的

网友:
我有的。
冠捷代工   和群康代工

L193w(qk).rar

网友:
请问楼上有驱动板号:715G1697-1-2
电源板板号:715G1899-1-L
pm25lv010  的MUN程序吗?

网友(2009-12-11):
谢谢~友邦信息技术

网友:
AOC的板子. 报一下AOC的内部机种名.

或者报机子型号. AOC官网应该有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