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啥问题

楼主(2009-08-02):
一台三星显示器点不亮,拆开后检查,电路部分保险被烧,换后仍然不亮。再检查电路部分,一切OK。其它地方都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说的一切正常,怎会不亮?还有哪个地方你没查到。仔细的查。有的显示器,不只一个保险的,互感滤波器,整流桥,大滤波电容,开关管,电源IC,反馈电路,有的反馈用的是光耦,这此地方都查了吗?开机是什么现象?先别上电,仔细的查,慢慢的。学习不能急躁!

网友:
保险都烧了,当然要重点查电源部分了,怎么会说是检查都OK  居然会不亮呢

网友:
→看来你是遇鬼了——否则就是楼主所言“ok”与“正常”有假。保险烧了说明有短路(大多情况下),而且往往是电源部分。好好查一下,要有耐心和细心。

网友:
干事真风火

网友:
烧保险的基本上都会有别的东西一起烧坏

网友:
是有其他东西烧怀,可是换了还是不顶事,而且坏的部件全在电源这块,我和我师傅查了一上午也不知问题还出现在哪?

网友:
说下显示器什么型号的。电源各点电压。别让我们跟你猜谜

网友:
保险烧了。要么就是桥式整流烧了,这是运气好,如果没烧,开关管报废,如果是3842.连同它也要报废。
多查查吧!

网友:
先断后级用60-100W的灯泡试一下电源有没有问题吧,如果电源没问题,接上后级,抽空行管基级,测一下有无二次电源110V左右.

网友:
保险烧了,那旁边肯定会有东西烧的,你仔细查了吗啊?

网友:
我查了好几遍了,一切都正常。今天又遇到一台显示器也是同样的问题。找不出是啥问题

网友:
越是你怕的,你就天天会遇到。还是先看看300V电路原理吧。至少能有个方向,不至于:盲人摸象。你和师傅??建议你深入学习一下基础。实在不行,报个基地的显示器培训班

网友:
三星的容易壞保險和7805,前提是主電源電壓正常黑屏問題!

网友:
你看一下肯定还有另外的东西坏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