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是不是都是双核

楼主(2009-08-02):
今天遇到个单核的AMD的V3000机器。开机无显示,做6150还是不亮,换了也不行,其中有次量了但是花屏死机,客户等不急,要换板,换个新板也是一样的,电流在1.3左右。后来怀疑CPU,因为没有单核的换了个双核的就能亮,一切正常,可是单核的上去就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也没注意过这CPU,今天才发现的,遇到的机器好像都是双核的吧,难道V3000分单核双核的吗?

网友:
有单核。就是CPU挂了。这种CPU很脆弱。

网友:
接机器的时候,你看一下掌脱AMD 那个标  后面要是AMDX2   就是双   不X2  就是单

网友:
AMD的CPU是很脆弱的,我都烧了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