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隔离电路故障

楼主(2009-08-02):
TPC8701的G极高电位,不工作。跑G极线路,基地下了1。0的电路图隔离电路部份与电路板不对称,此机板是2。0版,,看看有没有2。0版本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
G极高电位不能拉低,,有可能是后级有短路保护,,未必是保隔的事,,楼主可以试着量一下,后面有没有明显短路

网友:
负载没短路。没电流。所以排除是短路引起保护。

网友:
还没人顶啊,将G极拉低电平,能开机,就是不知什么原因G极一直高电平,跑线路跑不到与其连接的原件,与电路图有出入,望各位高手不惜指教!

网友:
还没人顶啊,将G极拉低电平,能按开关有反应,灯闪一下就无反应了.,估计是有元件短路,但测负载没有零欧

网友:
学西总啊

网友:
基地订的电源还没回来,急死我,无法看电流。但是短路的话瞬间电流开机的保护的电流也很难检测到。致于什么保护了要怎样检测呢?

网友:
今天短接隔离电路后,能开机,,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隔离管G极高电平。

网友:
应该是ACIN或者ACOK信号没出来,所以G极会高电平。检查电源IC(一般在电池接口旁边)周边的贴片电阻,是否有开路或变大。可以下载该IC的PDF,看ACIN和ACOK在那个脚,跑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师,明天试试好了我会将整个维修过程发表上来.现在难度在于原理图与线路板很多元件不对称,没办法对电路进行理解。化费了大量力气也无法跑对G极线路,迷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