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展电源--200XA 绿线只有2.6V, 不能开机

楼主(2009-08-02):
接假负载待机的前提下, (+5V正常)  但待机绿线电压只有 2.6V, 不能触发开机. 其余的个组电压都正常,  过10分钟后, 绿线上升到3.75V 后能开机,  再此请教各位师傅指点!
               谢谢!

网友:
换339电路中的电解电容。检查494 12脚电压 换该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估计是 仿冒产品,  今天客户送来机器后
打开电源机盒一看 就一个 IC 494块,      没有 339
494 12脚电压我空载测了,  5.18V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的另一组输出电压。TL494供电不足,从PDF上查得TL494 12脚供电最低需要7V才能工作。
根据故障现象,即通电十分钟后能开机,最有可能的是辅助电源供给TL494那一组电源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的另一组输出电压。TL494供电不足,从PDF上查得TL494 12脚供电最低需要7V才能工作。
根据故障现象,即通电十分钟后能开机,最有可能的是辅助电源供给TL494那一组电源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   明天回店里在跑跑线路,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我尽量它的线路图画下来, 以便以后坛里的朋友遇上这个电源也好有个参考!

网友:
494 12脚电压我空载测了,  5.18V
电压太低了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这样的技展电源,绿线只有2伏多,,最后查来查,在KA7500旁边有一个KA431的稳压电路击穿,更换后,开机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