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接电断短路起保护,,高手帮我

楼主(2009-08-02):
一台IBM R61I 接上电..待机电流是0.01  开不了机,3V,,5V 待机电压没有..这是怎回事呀   有时又可以上开机 待机电流是0.05

就是一接电就是保护,,电流从0。05降0。01

网友:
  直接告诉 你把 南桥虚汗了

网友:
机器型号不就是  R61I吗

网友:
我不懂,还是菜鸟。
目前不明真相,围观中!

网友:
3V和5V没有!那你要去查看那部分原因引起没有这些电压的!

网友:
你把系统供电的加焊下试试

网友:
楼主有没有打打阻抗,看看对不对,有是能开机,那开机拉电压都正常不,好好看看肯定能修好的

网友:
把开机相关的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现在是接电就起护了呀~~

网友:
D12 的不明白是什么作用的,,1脚没有电压 2脚 3。3V

网友:
我还没看明白,我的机子能开机,电压到83-90左右就不跑了。我怀疑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