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触发按NOVO可以触发

楼主(2009-08-02):
故障现象:不触发

    此机在按下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先开始是怀疑是EC的问题,于是就测试EC的电压工作条件,各脚的电压都正常,当测到开关信号ON/OFF#时发现在开机前此脚的电压被拉低了只有0.6v这不对正常的情况是3.3v,问题看来就是这里了,顺着线路找到D12发现D12的1脚电压不对,在测3脚51-ON#电压也不对正常应该是19v,于是就把D12给取下,在测51-ON#信号此时电压恢复正常,EC的32脚电压也恢复了正常,于是就短接触发EC的32脚此时主板上电触发了接屏并且点亮。这就说明问题就在D12上了,到此问题就算是解决了。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联想的这款机器实际上有两个开机键,一个是主开机键即和D12相关联的,一个是副开机键(我自取的)NOVO,此机的故障就是主开机键不能触发,而副开机键可以触发,这就可以说明EC基本上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能说下的联想什么型号吗

网友:
其实楼主没有正真把问题找出来。只要是联想机 有“NOVO”按键的机器都通用,都有这个故障的发生的可能。是睡眠开关短路或漏电引起的。有的引起不开机。有的不开机及屏不显或屏亮下就灭。我今天就有一台这样的。
联想 旭日 410M ,就出现按开机键不开机。按NOVO键开机,但屏亮下就灭了。外接显示正常。 处理了睡眠开关就正常了,是睡眠开关漏电了。

网友:
沙兄发的贴子总是这么图文并茂,容易理解。

网友:
谢谢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经验多少 才能下载呀?

网友:
好贴。沙漠师傅的贴都值的多次反复的看。拿分

网友:
嘿嘿, 学习了,拿分走人

网友:
之前没换D12时,只有0。6伏,那电压在哪里拉低的啊?开关吗?如果那样,那过不久会不会又烧D12

网友:
其实楼主没有正真把问题找出来。只要是联想机 有“NOVO”按键的机器都通用,都有这个故障的发生的可能。是睡眠开关短路或漏电引起的。有的引起不开机。有的不开机及屏不显或屏亮下就灭。我今天就有一台这样的。
联想 ...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也会造成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