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1不认网卡

楼主(2009-08-02):
不认网卡,就首先测网卡的供电发现+3VALW在转化给网卡供电时电压没有出来+3VALW_VDDIO
这个电压正常值在3.3v此时电压只有1.42v这就说明Q12没有完全导通。查Q12的栅极电压只有0.76v顺着找到电阻R174一端是5v一端是0.76v , 当检查到Q11时他的1脚电压为0.76v在测2脚电压为0v这说明EC这边是正常的,于是问题就明朗化了,于是就把Q11给取了,然后在测Q12个脚的电压恢复正常,换了管子后测试,进系统可以认到网卡并能上网了

网友:
头头是道,学习了,这才是高手的维修思路

网友:
写得很详细,图片很清楚。

网友:
如果大家都能这样,以后就不用看书了,多来踩踩就会了,顶!顶!顶!顶!

网友:
图文并茂  思路清晰  是 好

网友:
楼主电路知识很扎实。要是我修的话。先测后级没短路就把3。3伏直飞过去。

网友:
讲的很详细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又多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