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对大电容的放电

楼主(2009-08-02):
大电容什么时候有电 什么时候不带电?
是不是电源起震的时候就带电 电源不起震的时候就不带电 啊
还有我看到过有一些CRT显示器的 POWER开关采用的是六个脚的柱式  它的作用是不是在电源不起震 大电容充满电的情况下 当按下它时 就接通了大电容两脚间的一个电阻来实现对大电容的放电啊

网友:
情况与楼主所说的相反。起振的电源在切断交流输入之后,大电容的电能会被负载消耗,所以很快就放完了,不带电。不起振时,开关管不工作,大电容的电能只能通过启动电阻进行放电,启动电阻的阻值都很大,放电时间当然就较长了。所以切断交流输入之后,大电容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有电。
修理时拿一个100W的灯泡接到大电容两端进行放电,安全又快速。
也可以使用普通电烙铁。把烙铁的插头接到大电容两端。

网友:
我明白了 还有一点 你说不起振的时候大电容的电是通过启动电阻来放的?启动电阻的一端是接大电容的 另一端不是接的芯片么 没接大电容的负极啊 怎么你说不起震的时候是通过启动电阻来对大电容放电呢

网友:
用电烙铁放电,大电容放电是要经过负载的。

网友:
我明白了 还有一点 你说不起振的时候大电容的电是通过启动电阻来放的?启动电阻的一端是接大电容的 另一端不是接的芯片么 没接大电容的负极啊 怎么你说不起震的时候是通过启动电阻来对大电容放电呢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难理解啊。即使芯片没能启动,也是要消耗电能的。如果芯片内部开路,电路上又没有其他消耗电能的元件,那大电容上的电能就存储得更久了。

网友:
嗯 明白了 谢谢你哈

网友:
对了 我看你们的威望都挺高的 我怎么是零呢 怎么才能提升自己的威望啊

网友:
请版主或管理员给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