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K69不跑码。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2009-08-02):
AMD的芯片组,绿5V开机后拉低后上不来.

网友:
看不明白 是不跑码?  还是不上电?。。。

网友:
测量绿色5V,短路Power on 电压拉到0V。 不跑码,能开机。Debug卡显示"---- "。

网友:
这个是不是应该查CPU的供电电路,四个横杠应该是CPU无供电吧.用手摸一下CPU有没有温度

网友:
查CPU的各组工作条件满足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