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电压问题

楼主(2009-08-02):
一块intel 865pe原装主板,无CPU主供电(Vcore),没有VCC_VID,测AGP旁边小场管有输入,无控制电压,追控制IC是一LM358,测1、2脚无电压,3脚1.45V,4脚负9.5V 它怎么是负的,5、6脚0V,7脚-1.37V还是正的忘记了,8脚0V,是怎么个原因 跑线路跑不出来了
还有一个杂牌的865PE,北桥开机慢慢变烫,满板出了CPU供电外场管外,只有两个场管,内存供电为2.67V,是由一个WB1601控制的,更换WB1601和场管后一样,是不是内存电压偏高引起的 测北样北面小电容对地阻值有一组为30,正常吗?
希望大家给个分析一下,谢谢了
附Intel 原装主板个部分图片

网友:
换三极管试试看。朋友

网友:
不插小4口电源,原装的哪个板子,LM358 的8只脚全部为0,应该是这个管子和LM358产生的VCC_VID吧

网友:
怎么解决呢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
本身865的板子这几个管都是比较发热大的管,我修过几块也是初步怀疑是这些问题,后来换上去还是一样,,特别INTEL的板....

网友:
原装865这个板子的EN信号怎么来电?????,12V电压经过103电阻接ADP3168的EN脚,并且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12V的电压给一个358供电,但是经过103电阻后电压为0是什么原因,还有别的其他线路吗,我跑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