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关于ctrl+快捷键都不能用,请求帮助?

楼主(2009-08-02):
我玩够了只要和ctrl得快捷键都不能用 那位知情者请帮我一下!
快捷键

网友:
打开键盘看一下吧,我以前是shift、S、E,还有数字键区的0 、del、 enter不能用,打开键盘发现数据线连接处接触不良,随即找了个纸片塞到后面好了,我的是个杂牌键盘,如果你的不是什么太贵的键盘,不防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