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蜂鸣器正负极接反,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9-08-02):
请问:主板蜂鸣器正负极接反,会有什么后果?
蜂鸣器还会不会响?
是否影响进系统?

网友:
不会响吧  应该是不不会影响进系统

网友:
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没有声音,不会影响主板正常工作的!!

网友:
正负反了照样响的,对主板的性能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没有声音,不会影响主板正常工作的!!我试过!!

网友:
没事 啥也不影响 就是没有报警声

网友:
楼主的都正解了!!!它是由南桥控制的!

网友:
呵呵 大家一致认为对主板没有影响;但是对有没有报警声还是有异议啊

网友:
蜂鸣器接反 的唯一结果就是----它还是要正常的叫

网友:
没试过,但不会烧主板,跟进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
又影响呀 老板会骂死你的

网友:
这个问题超级的菜。。。主板和机箱里用的蜂鸣器是没有分正负极的。。所以对电脑是不影响的。只是对电脑故障报警

网友:
这个问题超级的菜。。。主板和机箱里用的蜂鸣器是没有分正负极的。。所以对电脑是不影响的。只是对电脑故障报警
引用 网友A:

呵呵  是菜  本来就是菜鸟
但是 蜂鸣器分不分正负极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要不你也翻过来接上试试?

网友:
呵呵  是菜  本来就是菜鸟
但是 蜂鸣器分不分正负极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要不你也翻过来接上试试?
引用 网友B:

有源蜂鸣器才有正负之分。。电脑里用的是无源的。。

网友:
有源蜂鸣器才有分正负极。。电脑里用的是无源的所以是没有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