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845e经常点不亮显示器,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02):
主板:盈通845e,只要轻微触动主板上的显卡,便有可能开机时点不亮显示器,只能把显卡拔下来重新插上,反复好几次才能点亮显示器。
这是怎么回事?显卡插槽松了吗?能换吗?
这跟环境比较潮湿有关系吗?

网友:
先把显卡拿到其它机子上试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如果不是再看槽子,槽子是可以换的(在此之前先用小毛刷刷刷槽子,测量下槽子的几个供电是否正常,偏低了也会时亮时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