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液晶显示器电源没有输出

楼主(2009-08-02):
接一台联想19液晶显示器,接电源后按开关无电源显示。拆机发现保险丝正常,桥堆正常,桥堆有300V电压输出,怀疑是主电源芯片LD7575PS没有正常工作,加电测量HV(8PIN)300V;OUT(5PIN)0V;VCC(6PIN)4V;
无电测量COMP(2PIN)接光偶(817)脚接地,对地阻值为0。电源高压一体板无直流电压供驱动板。
请师傅们帮看看是电源芯片的问题,还是附近什么管子有问题了,谢谢

网友:
问题补充:光偶1、2脚也没有电压;客户说是雷击造成的。

网友:
查开关管。。和光偶。。有没有坏掉  再查下IC  周围的小元件。。。如果都没问题
就直接换IC吧    (个人见解,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那个光偶3、4脚都对地阻值为0对吗?

网友:
换LD7575试机

网友:
可以看下  3 。4脚的正反向阻值啊。 是否有击穿

网友:
先换电源管理芯片试一下

网友:
那个光偶3、4脚都对地阻值为0好像不对吧。先换个吧。

网友:
如果是雷击的  那要把电源IC换了 同时也要查电源管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有可能光耦坏了,先更换一下,不正常再更换LD7575

网友:
431的三个脚也没有电压

网友:
换PWM芯片就行。有的换完出现带载能力差。换光耦和431还有看看开关管是不是坏了,开关管S级电阻也换

网友:
VCC(6PIN)4V ,达不到LD7575的启动电压
电源芯片已损坏,换一个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换电源IC吧,雷击的必损

网友:
换二极管IN4148

网友:
好不容易等到新的LD7575PS到手,更换后14V电压为26V,5V电压来回3V、4V、5V跳变,更换431故障依旧,兄弟们帮看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
好了,更换光偶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保险丝正常的,换电源芯片能修好不少

网友:
回楼上:我的保险丝也是好的,换431没有结果后购买LD7575PS,更换后有电压了,但输出14V为26V,直接更换817搞定。

网友:
你查一下431的稳压管是否坏掉 再更换光偶试试

网友:
换个LD7575试一下就知道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