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模糊,10几分钟就清晰了,是不是因为太潮湿了?

楼主(2009-08-02):
aoc纯平显示器,开机屏幕模糊,而且和天气有很大关系,如果天气晴好,则模糊程度轻,如果阴雨连绵,则模糊的很厉害,
开机10几分钟后,屏幕回复正常
这是不是因为屋子里太潮湿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网友:
天气潮湿是一个因素,显象管尾座也有问题!这种情况不是先把管座换掉吧!

网友:
有80%是这个样的

网友:
显像管座受潮了。一般是考虑换,如果没有,好的洗板水浸泡一段时间,烘干就行
(意志的胜利 )引用了他说的话。呵呵。

网友:
显像管座受潮所致,更换同型号管座即可!!

网友:
不懂这个 不敢随便拿去换 原来上过一次当 本来是小毛病 人家拆开后非说某个重要地方烧了 修好后要了150  晕啊  当时买个二手的CRT  也不过150左右

网友:
关于是自己修还是送修,那要自己考虑了,这没人能帮你出主意,现在买一个才多少钱?送修还不如卖了再买。

网友:
那一般是管座的问题,你如果不想换新的,就把管座取下来用水冲洗干净,在把管座旁边处理干净,在把管座用热风吹干,吹久点啊?这样应该就可以拉啊?呵呵^^^^

网友:
把显示器的管座换一下,可以它老化了

网友:
把管座换了;在

网友:
呵呵,在外面买个低座架,2.5元左右,自己焊上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