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K8T800N乱码

楼主(2009-08-02):
有一片昂达K8T800N的主板开机后,到显示画面提示按F1,和DEL 的地方,按后就是不进CMOS ,而且是乱码,电压都正常,CPU,内存也换过了,好怪,没见过这样的,有谁知道呀?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刷过了,没用的。

网友:
按DEL正常的板子后进CMOS,按F1去进系统,但在这里就是成了外方的乱码,一点点变多,最后就全屏都是了。

网友:
有没有在昂达工厂修过这种板呀,分享下经验呀。

网友:
刷BIOS一定要仔细啊~系列型号都要对,我上次就鼠标点歪了,BIOS型号没刷对,出现了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
查查是不是SB不良

网友:
是显卡把 因为这时模式要发生变化了 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