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RT显示器被冲电了

楼主(2009-08-02):
客户把电线接了下,CRT显示器就开不起来了,请问是不是高压冲电冲了,那样显示器哪些部件会比较坏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送到专业维修的地方修吧。免得触电!客户把“电线”接了下,开不起来,是因为300V电源电路有问题了,一般情况是有元件坏,断路。“高压冲电冲了”请问你接的多少V的电?有没有冒烟?

网友:
谢谢我现在在学修显示器,所以请教大虾点点金,怎么样的思路来修,谢谢

网友:
:接下来"是什么概念啊?那你看有没有东西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