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行输出供电 为什么没有场输出级供电

楼主(2009-08-02):
在CRT的行扫描电路和场扫描电路中 行扫描电路用来产生行扫描信号
长扫描电路用来产生场扫描信号 当调节显卡的分辨率的时候,显卡输入的H V同步信号的频率就会发生变化 就需要有相应的供电变化 为什么在CRT中只有一个行输出级的供电电路(二次电源电路) 而没有一个场输出级的供电电路呢?
显卡

网友:
二次电源一方面是要让行输出变压器产生阳极(高压)、阴极电压,所以这部分电路需要的功率就要比场电路大得多,也就需要用大功率的驱动管(行管)。也有高压部分和行扫描分开的电路。
一方面显示器不象电视机,显示器需要调整分辨率,调分辨率也就需要调整二次电源。
场电路相对功率小得多,所以用场扫描IC就可以工作了。
(简单叙述,不全面)

网友:
场输出级的供电电路,是12V和-12V供电,它供电电压比较低,电流小,容易集成化,只要是彩管显示器和电视机,场扫描电路都有,否则你开机有一条水平亮线,那就是场扫描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场频比行频低很多呢,不需要那么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