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LG未来窗771EF开机后越来越亮,并且有回扫线,关机还有亮点,

楼主(2009-08-02):
发现G1电压在不开面有-100多伏,开机有-24V,G1电路中的电容全部换过,请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看看负压三极管有没有软击软,再刷机试试,再不行换FBT,还不行,放生

网友:
这种问题靠猜想来回答,彩管尾板有虚焊存在,高压包有问题或高压包加速极可调电位器击穿,造成加速极电压过高,彩管本身有问题,如电子枪碰极。

网友:
以前遇到过,修视放电路没有找到故障,最后换MCU故障解决了

网友:
你关机有亮点,应该是消亮点电容2.2UF/250坏了。有回扫线,场电路,逆程电容,看场电路用的什么芯片,先查这些电路,再查(彩云科技)说的那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