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200待机电流0.12A,电源芯片MAX1902烫手

楼主(2009-08-02):
方正颐和E200待机电流0.12A,电源芯片MAX1902烫手,可以产生3V和5V,更换1902故障一样,1902的21脚5V也正常,这个机型可以触发,触发后电流1.2A左右,不跑码,复位等各5秒闪一下,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1902外围或者负载

网友:
先换1902看下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种板子,因为没有诊断卡没发测试。不过好像也是这个电源芯片发热。CPU供电都正常。期待LZ修好能给个答案。最好不是WB3L950D的问题!!!

网友:
该板是ECS OEM的,原型号是557S,论坛里图纸,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
肯定是有三五伏供电的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lz找到故障了吗。期待你的结果呢。

网友:
更换南桥故障一样,把网卡拆了还是一样,把3V和5V焊点断开,芯片还是很烫,待机电流0.1A

网友:
有短路呀,待机电流高了,

网友:
期待答案的啊

网友:
看了下图纸这个IC是管理3V 5V 12V电压的,如果这三个电压有短路这么大电流应该烧坏东西了吧。再说有短路电压也会拉低的,我觉得你还是检查下这个IC自己的供电吧。

网友:
上传另外一面

网友:
两块板我对量了下1902的每个脚的电压,除了第5脚VDD供电不正常外,会发烫的这个芯片的第5脚是28V,不发烫的芯片是第5脚是14V,不知道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拍个清楚点的

网友:
对量了下3V和5V的对地阻值,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芯片发烫的3V和5V的阻值是115,不发烫的是145

网友:
这款机器和TCL笔记本C610、清华同方的超锐F4500、方正颐和T5800D差不多一样,和清华同仁T3000以及长城E520也差不多,另外还有海尔H50、京东方E3500、NETBOOK和精英G550等等。这款机器我见得多了,这种问题就不好说了。

网友:
1902发热,更换无效,,3V  5V电感对地数值正常,且电压正常,,楼主可以看一下1902的21脚VL脚的对地数值,看是否偏低,,也可以试着断开21脚试试看看是不是21脚外围有故障

网友:
把芯片5脚出来的二级管拆了,待机电流也正常了,芯片也不烫了,只是触发不了。现在不明白的就是 为什么5V经过SD15这个二极管后就变成了28V呢 ,更换同样的二极管还是一样

网友:
现在不明白的是芯片5脚为什么会变成28V,电压升高导致芯片发烫

网友:
你看看和二极管连着的那个电阻是不是坏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是R219的电阻吗?E:\1.JPG

网友:
可能是自举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坏了

网友:
查吧短路呀。

网友:
看来答案越来越近了啊~~
加油我等着看答案呢

网友:
28V是虚电吧?换个机械表量下,重点是这个脚上的电容

网友:
这个脚的电容和二极管都换了,是另外一台同样的板子拆过去的也是一样

网友:
看了1902外围,个人以为是电感线圈变质可能性较大,因为PWMW供电方式反馈在线圈前端,没能反馈出V OUT的实时电压

网友:
把二极管之后的电容换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