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一个网卡的问题,电脑进系统要把网线拔了才进的去?

楼主(2009-08-02):
电脑进系统要把网线拔了才进的去?不拔的话就会出现出现
CUID: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DHCP…………………… 这么字母,不知道什么原因?
电脑

网友:
网卡写了引导程序了 或者有引导芯片

网友:
开机按SHIFT+F10,然后把从网卡启动给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在BIOS里设置下 是不是网卡优先启动了 改成硬盘 或 光驱就OK了

网友:
其实你多等会也能进系统的 网卡检测很慢的 这个问题我也没解决

网友:
集成网卡的话在BIOS里头把网卡启动关掉,根据主板的不同可能在不同的选项,查找有关LAN BOOT ROM 的项把它设成DISABLE 也有的主板是 BOOT AGENT 等,具体请看主板说明书关于"网卡启动"一项. 外加网卡的话把网卡上面插在插座上面的芯片拿掉.

网友:
按esc建一样可以跳过网卡启动的.

网友:
顶6#
在BIOS把查找LAN BOOT ROM 选项把它设成DISABLE

网友:
是不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从网卡启动了,如果是板载网卡的话,就把网卡的BOOTROM禁止掉

网友:
按shift+f4去关掉他,或是在bios里把他关了就行了

网友:
这是个很简单的现象,不是网卡坏了,是因为你的网络有问题或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因为电脑启动后再那个界面是在获IP地址如果一直没有获取到就会进系统很慢的。我是新手来学学的

网友:
PXE自动引导。BIOS 设置吓就得了

网友(2009-09-07):
6楼说的很祥细,基本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不是非要拔网线才能进,不拔的话进系统会等N久时间,按ESC可以跳过,或者在BIOS里面网卡启动给屏蔽就行了。

网友(2009-10-17):
6楼回答很详细,就是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