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绿线或按开机插针4秒可以开机但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9-08-03):
海尔的主板,没看是谁代工的。G31T-M2。送修时网卡芯片烧坏,拆掉网卡芯片,量3.3VSB对地正常。上假负载或真U只有短接绿线或按开机插针4秒可以开机,但全板无复位。怀疑IO(IT8718F-S)有问题,更换及测量工作留到明天做吧,今天太晚了。有哪位高人遇到过类似问题,指点一二,以防我明天走弯路,非常感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个,希望高手明早先看我这贴。

网友:
还是按照维修流程修吧,估计SB有问题

网友:
确保供电,时钟都正常

网友:
支持下书生,按照饼哥的思路慢慢查查````

网友:
一直想知道怎么样短接绿线和黑线才能开机?

网友:
那是南桥坏了
这是常见现象 ,很多都是打雷引起的,比较幸运就是把网卡打坏,惨的话就连南桥也打坏。
还是用独立网卡比较安全。

网友:
不触发的故障:
1。插上电源,测量晶振两脚对地是否有电压差;正确一条腿是0。54V左右;另一个是0。12V左右
2。门电路芯片是否完好,I/O是否完好;
3。PCI A14和A15对地是否短路,南桥供电输入端对地是否短路。如PCI  A14和A15对地不短路的话,你短接绿线,A14应该有3。3V左右电压,A15也会有3。3V左右,有些板子A15的电压是5V左右;
4。南桥供电输入端对地短路,拆了网卡芯片还是如此,估计南桥就坏了。

网友:
查复位的 条件 。。

网友:
问题解决了,SB挂了,早上没换IO,因为怀疑最大的可能性在SB所以先打了一下USB、PCI阻值,发现USB正常,而PCI有几个AD线对地无穷大了,可能SB虚焊了,手头只有一把风枪,不想用枪加焊,直接报废了。另外我不能编辑帖子了,管理员看见删帖也好还是帮我弄成以解决的也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