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PCI-E6600GT几天前修好了,能用,但最近出现有一点 ...
有块PCI-E6600GT几天前修好了,能用,但最近出现有一点点的小花屏!

楼主(2009-08-03):
有块PCI-E6600GT几天前修好了,能正常使用,但最近出现有一点点的小花屏!有时候就死机了!!
使用

网友:
mats扫描下 通道
有可能核心虚焊
核心500mhz 可以降到350或400

网友:
如果没有过保就去保修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用软件具体扫描下 发上结果 让我们的大版主 新诚达给断下 很准的 保证能弄好 我的2块显卡就是听版主说的做了 果然好了 在这谢谢版主了

网友:
6600GT核心发热量比较大 核心虚焊多

网友:
我的修了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