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3704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9-08-03):
请教FR3704用什么代换?主板上的一个FR3704坏了.不知用什么管代换,上来请教各位大侠了.
主板

网友:
FR3704 20V 75A N沟道 MOSFET

网友:
找下你手头的场管 有类似90N03 之类的 XXNXX 前面的大于75 后面的大于02 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买了85T03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