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5主板装不上驱动那个大哥有空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09-08-03):
安装时老是提示点错误试好多版本都没得重装完系统,进到桌面就显示系统设备一排的感叹号,然后就提示安装驱动,声卡,网卡,USB,IDE,通用串口控制器,好多好多,按提示装完了,(也有些装不了显示出错)然后重启,蓝屏,然后再从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进又可以进到桌面,但是还是一排的感叹号~又要重装,结果都一样?哪位大哥能给我点提示吗?非常感谢啊~

网友:
别一下全装完,一个一个装,看哪个出问题!

网友:
装个纯净版的系统,然后用驱动精灵试下!

网友:
刷BIOS试试,再不行估计是南桥或者IO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 这种情况 不过 我找来个同样的机子做好系统 在给那个出问题的机子装上去就OK了 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出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