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0190 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09-08-03):
接一台t23的老机器,故障时报0190
分析:机器没有装电池,用外部电源测试也报0190问题,说明不是电源口接触不良的,应该是EXTPWR的信号问题,从图纸上可以看到,vc16的电压经过一个12v的稳压二极管D31后经过二极管D2,然后推动MOS管Q3,是信号电平拉低,发出外部扩展电源信号,测量Q3的G级,电压只有0.7V,电压偏低了点,把Q3摘掉后,发现电压有回升了,有1.3V,还是偏低,看来不只一个地方的问题的,把D2也摘了下来,测量D31的正极,电压为1.6V,图纸上可以看到D31是12V的稳压二极管,16V进去了,应该还有4V的输出的,找了T40的料板,拆了一个12V的稳压管后换上,电压就出4V了,还原d2后并把Q3也换掉后测量EXTPWR,这个时候信号为逻辑值0,装机测试通过,IBM的机器用3806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个部分的线路基本一样,大家可以参考下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呀,能精确到哪个点,没有只能是跑线路了

网友:
EXTPWR  出来了,如果还是0190呢。 X30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好久没有看到老大的贴子了

网友:
不插电池 没能检测到电池EXTPWR  没有为什么还会报0190 错误?电池没有插就不存在电池电量低,就算EXTPWR没有会报0190错误吗?LZ 能不能详细说明下EXTPWR  详细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