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过后黑屏当机~~~

楼主(2009-08-03):
我是自学维修的菜鸟~~~那个华硕的L8400搞大我的头~~先是烧CPU,换3148~~3140(我忘记型号,反正是ADP的电源管理芯片吧)有供电能亮机,LOGO出现时候的电流是1.15A,但是过后就掉到0.43A不动,CPU供电正常,显卡芯片中心发烫(S3的芯片)我刷过BIOS还是这样,之前发过帖子请教高手们如何修,只有一个叫我做显卡BGA,但是本人技术有限怕不成功(之前只是一台NEC的机器升级过P3的CPU,土炮加安泰信的852D)现在豆不知到如何处理,还有就是黑屏的时候,14.318晶振支支的叫,换了另外一个故障一样~~请教高手们如何解决~~

网友:
做显卡,不知道那个14.318晶振换了还会不会叫,如果没有BGA返修台,用风枪成功率好低的

网友:
成功率低倒无所谓,我都遇了的~~~只是怕搞掉焊盘,这样的话就真的搞死我喇!!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BIOS就是南桥,显卡概率不如南桥高,建议先做南桥,最好是换一个!

网友:
南桥?那还麻烦!!!那里找这么老的南桥啊?是440MX的主板!~这样的话就更加麻烦!!!!

网友:
北桥加焊,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