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4 按鍵基板拆掉仍可正常显示

楼主(2009-08-03):
各位高手請教一下:
我的acer1914
1.電源按鈕失效無法開關機
2. 接上電源線,電源亮黃灯
3. 如果接上显示器信號線,顯示正常
4. 但音量調整菜單出現在显示器中央.
5. 所有按鈕失效
6. 電源按鈕也失效無法關機

我按高手的指示檢查按鍵,但好像按鍵沒問題
拆下按鍵基板後再開機,音量調整菜單不見了,显示也正常
但是無法調整和關機, 請教高手們這是那裡故障了?
先謝謝各位

网友:
按键板漏电,最大可能是音量调节键漏电。建议更换所有按键。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全换。

网友:
量一下开关电压嘛   一般按键电压是3.3伏  5伏     如果那个电压不对就是那一个按键漏电

网友:
把按鍵開關全換掉,也沒多少錢,不然下次壞別顆還得再拆一次麻煩,

网友:
但是我已將按鍵板拆下了,也就是沒有按鍵了,一接電源就正常显示了,也沒音量調整菜單了,但沒了按鍵所以沒法關機,僅能拔電源線,倒底是那裡出了問題?

网友:
用表量一下所有按键,看是否有漏电

网友:
就是按键漏电,用万用表量不出来的,全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更换排除法,比测量更实际,按键也不贵。免得你浪费时间。

网友:
但是我已將按鍵板拆下了,也就是沒有按鍵了,一接電源就正常显示了,也沒音量調整菜單了,但沒了按鍵所以沒法關機,僅能拔電源線,倒底是那裡出了問題?
引用 网友B:

这还用说嘛 典型的按键   全换 保证不会在有此故障

网友:
謝謝各位大師, 已經解決,auto按键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