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电源功率的时候碰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8-03):
一个铁将军电源,线短接绿先,然后分别给+3.3V,+5V加上2欧的负载,电源不收影响,继续工作,当给+12V加上(单独)2欧负载的时候,+12V下降到8V左右电源内部发出织织的叫声,但风扇还是转的

但用其他电源,比如荣盛达什么的,还有其他好牌子的,短接绿线后,分别给+3.3V和+5V,电源马上会保护(具体想象就是一接负载,风扇就停转,断开短接先,然后再短接,风扇又转了

而如果先给+3.3V或者+5V或者+12V接上负载,然后再短接绿线的话,电源能正常工作

(备注,给+12V加2欧负载后短接绿线时一个额定电流10A的能正常启动,另一个额定6A的没有任何反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详细点的说明吗?谢谢!

网友:
负载用这么小?

网友:
因为+3.3V、+5V、+12V反馈取样都是494的1脚(以494类型为例),因此测试时各组都应加上负载,否则就会导致楼主这样的问题,反馈类型不同或元件取值不同,导致的情形也会不同。
用2欧负载单独在+12V上试,由于负载电流比+3.3V、+5V单独试更大,表现当然更明显一些,因为I=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