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39板,跑码45

楼主(2009-08-03):
刷BIOS之前是跑50的,刷了BIOS跑45。CPU座烤过了,还是45。怀疑是CPU有问题,但是没有多一个U试了。。请求指点!
刷BIOS

网友:
45北桥空焊吧?

网友:
桥空焊,加焊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是不是座空焊,用力按一下不就知道了?不同的BIOS跑45的问题点可能不一样。

网友:
可能是北桥旁边的MOS管供电电压不是很稳定引起的你可以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