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的供电1.5V管子发烫 一会死机

楼主(2009-08-03):
我遇到个V星主板 AMD939 VIA芯片组 南北桥不在一块 开机正常 就是给北桥的供电1.5V管子发烫 进入系统后5分钟死机 管子我换过几个 还是不行. 是我换的管子功率不对 还是北桥有问题(桥没虚焊) 请教各位 给我个思路 谢谢!!!
芯片

网友:
北桥空焊的几率好些

网友:
最近msi的板子故障怎么这么多啊 V星的板子北桥的确比较热

网友:
我怎么感觉V星的主板,南桥总是比北桥发烫,而且时钟芯片也是很发烫.这是V星的共性吗

网友:
管子发热是设计问题,用同值管子更换还热就在上面加散热片,,

网友:
是北桥短路吧

网友:
好像这个管子也给南桥供电!!

网友:
在北桥家个风扇试下 还不行 就搞下北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