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500 開機BB叫

楼主(2009-08-03):
這台 ASPIRE 5500 很奇怪
經常開機BB叫
在系統或DOS下都有鍵盤卡鍵的情況
不過不裝鍵盤測試還是一樣
應該是這樣造成BB叫的
KBC和南橋也換過了
請問下一步該檢查哪裡呢
ACER

网友:
去掉键盘接口的电容试试

网友:
好了没有。

网友:
量測並無阻抗異常耶
要拆除電容嗎

网友:
換過很多次BIOS都卡在12
到底是怎麼回是呢?

网友:
折掉KB的电容应该会有惊喜

网友:
拆掉後真的好了
又全部裝回去...也OK
WHY?

网友:
电容变质,改变下顺序就好了,还有联电了

网友:
需要全部更換嗎?
如果只是更換順序
會不會不穩定?

网友:
不知道那部分是否是受潮了,电容变质,有的时候焊下是可能会好,如果是的话,用洗板水刷下,然后凉干就可以了

网友:
I have a schematic!
我有一个示意图!

网友:
折了电容惊喜啊,

网友:
對阿
真的很驚喜
也在納悶為什麼
沒有組抗議常
怕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