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LOGO死机变为点不亮!

楼主(2009-08-03):
一台联想机器,主板为MS-7082.刚开始的故障为开机显示LOGO停止了,用最小系统法测试,更换CPU和内存,均无效.四位诊断卡跑2423,24为POST,23为前一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生怕是找不到硬盘和键盘,之后将之插上故障依旧,最后可确定故障为主板.发现在AGP附近有两个场管温度高,烫手,电压分别在5V,3.0V,1.9V.将之拿下更换.温度仍然高.所以就没管它.有可能是我的那风扇不行导致整个板温度高.查了下资料,说有可能BIOS故障,因为手上没有刷写器,我就随便从其它一块MS板上下了一块BIOS换过去了.启动没显示了.诊断卡显示FFFF,并且FRAME OSE那个长亮,也不知道这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又将以前的BIOS换上去还是不亮.就这样无从下手了,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你换上上去的BIOS资料都不一样当然FF啦!LOGE的时候按TAB键看有没有反映,检查下PS2的电压

网友:
以前也是V星的板子 也碰到这个情况了  这是不是msi的通病啊

网友:
按TAB有反应,也就是跳过LOGO,显示出CPU和内存的自检信息就停掉了,硬盘没显示!但是我把原来的那个BIOS换回去,也一样是FFFF,一开始还能启动出LOGO

网友:
在线急等,希望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BIOS芯片脚歪了和座子没有接触好或者芯片没有焊接好

网友:
那个BIOS是直接焊接的,没有底座!
捡查了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不过我看了一下,焊盘那里有几块小脚上面的锡没有了,被粘到BIOS脚上去了,是不是要加锡

网友:
今天买了一个BIOS编程器,晚上来刷次BIOS再焊上,看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头都炸了!学修主板,难啊..........!

网友:
先刷个正确的BIOS程序看看

网友:
那个BIOS是直接焊接的,没有底座!
捡查了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不过我看了一下,焊盘那里有几块小脚上面的锡没有了,被粘到BIOS脚上去了,是不是要加锡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 掉点了  焊的时候要注意点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编程器多钱买的啊。

网友:
580在买的,还有更贵的哦!不过我买的这个很好用!

网友:
还是刷下bios的好,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重新焊上板子还是那样!也仔细检查了每一个焊脚,都已经很牢固的焊接上了.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其它地方!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是硬盘有问题,导致停在logo的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MS-5(6)V星专用芯片,以前我我也遇到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
V星的主板不支持硬关机

网友:
烦请楼主把编程器拍个图片传上来,以供参考

网友:
酒精洗一洗,,,在用编程器刷一刷。。。。

网友:
温度高不是问题··  你要看南桥的温度高不···

那个位置的管子硬改输出1.5V才对吧·~·

网友:
这块主板是联想机器上面用的,BIOS资料是问联想服务站要的,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我确实怀疑是MS-7这个型片有问题,不过手头上没有这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