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电流0.38A CPU电压出不来。

楼主(2009-08-03):
主板开机电流0.38A CPU电压出不来。芯电源控制芯片是 MAX1718和MAX1879。谁了解这个原理的可否讲一下,MAX1718的PDF中18,19脚是接高电平的控制电路,而在这块主板中18脚接地19脚一端经100K电阻接地另一端送到北桥了。电路图在下面 整机电路图。谁了解这个原理的可否讲一下,检修思路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在情况是1脚19V,9,17,26脚5V,10脚2.3V 11脚VER 1.95V

网友:
26脚BEST 5V就不对了。看看 2PIN有没开去电压
和BEST 相关电路把,你说进北桥的那个没什么关系

网友:
26脚是通过D26供电的5V电压呀,,2脚有1点几伏的电压,我飞线一个3.3V电压过去,还是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你先看看,时钟芯片有没有输出,我修过大多数都是时钟无信号,电流跑0.3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