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X6325开机掉电

楼主(2009-08-03):
COMPAQ NX6325开机掉电求助
开机第一次可以进入系统,用10分钟掉电,再开机,在logo就掉电了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学西总

偶遇 -10

网友:
换了北桥,好了。

网友:
我记得只有2个桥,一个是显卡,一个是ATI SB450.换这个吗,我这里有100多台呢,,

网友:
楼上哪里来的100多台笔记本啊,回收的吗?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北桥

网友:
请楼主详细的把维修思路顺下来,要不怎样学习维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