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8510DFe有开机声音无显示

楼主(2009-08-03):
昭阳8510DFe,开关机都能听到相应声音,但屏幕不显示东西,接外接显示器也没有显示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肯定是暗屏了,查灯管和高压条有没有坏,还有供电电路有没有电压上去,这个很好修

网友:
查灯管和高压条有没有坏,还有供电电路有没有电压上去

网友:
这个机器你看一下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BIOS坏了还能开机吗。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机器今天修好了,我无意间的按压了一下显卡,再开机就显示了,当我再次的把显卡拔下来(显卡是直插式的),安上去就又不显示了,再次按压之后就正常了,原来是显卡接触不良造成的,这是我第一个修的本本,缺少经验,再次谢谢大家的相助,以后慢慢积累,向各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