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10M奇怪问题

楼主(2009-08-03):
机器只有发送包。没接收包,做系统和重新还是不行。网卡芯片补焊了,还是不行,是不是网卡芯片的问题啊 ,请高手们支个招啊,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无MAC码?

网友:
如果MAC全部为0,你可以手动设置一个上去

网友:
MAC是地址吗。怎么手动设置啊
谢谢你哥们

网友:
会进设备管理器吗,看见高级了吗,剩下的就知道了吗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哥们,我不怎么会弄啊 拜托啊

网友:
留你个QQ吧。好吗

网友:
问题已解决,不是网卡芯片问题

网友:
是什么问题也回一个啊。兄弟们下次也好弄一点。

网友:
换个eprom试试

网友:
我重新设置了以下

网友:
是不是你 的 DHCP的 服务看 开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