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发帖845主板插上显卡出现C1不过内存

楼主(2009-08-03):
有一块杂牌主845主板,不插显卡开机正常跑码,一插上显卡就停在C1过不去。郁闷中,平时都是潜水,在论坛里学习了一段时间,今天以为试试修一下,但发现问题太多,不知道从何入手。看来经验还是要慢慢积累的,特别在此向各位朋友指教,帮帮忙。。。。。感激不尽呀!

网友:
希望大家出手相助一下,在线24小时等

网友:
有两个3055 A2F 的场管,用万能表蜂鸣档测出一个D级和S级的电阻为145,另一个为390,同样的型号却有不同的阻值! 是不是那个电阻值小的有问题?

网友:
唉,平时都看张先生的帖,但自己还是这个菜鸟,呵呵,第一次修板就这么不顺利了,不过我还是会努力的呀,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AGP槽有问题

网友:
AGP有问题,怎么修呢?

网友:
试试把显卡接口旁边的场管换了吧,一般都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槽有没有问题要仔细观察,有没有倒针碰针,生锈等。前者矫正,后者清洁。再不行就换槽子。
楼上的建议也可以先试验一下;

另外换个显卡试试,也可能是显卡问题或者兼容性问题。

网友:
换个新显卡,问题未解决。检查槽里头,没有明显碰针,也用薄铁片在槽里面来回轻轻地擦了几下,
问题依旧,检查AGP旁的场管,用万用表测过没有短路,电阻都在300以上(直接测D、S两极的电阻,不知道是不是我测量方法错了?),我怀疑还是槽里面有短路问题导致内存供电不正常,准备将槽拆下来试试。我是新手,工具不全,只是初学者,但思路我已经渐渐清淅,感谢论坛的网友,特别是张先生详细的回帖!

网友:
你这是集成显卡吗,不插显卡的时候跑码应该是卡在显卡那里过不去了,你怎么说跑码正常
会不会本来就是内存的问题,我感觉换个内存试一下也好

网友:
你这是集成显卡吗,不插显卡的时候跑码应该是卡在显卡那里过不去了,你怎么说跑码正常
会不会本来就是内存的问题,我感觉换个内存试一下也好
引用 网友A:

是独显的主板,不插显卡的时候跑码正常C1~FF.没有在2b上面卡住,内存也换过,不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
11楼的钊记:
    我是新人,请问查北桥要查那几个测试点?北桥到AGP的线路又是怎样走的呢?多多指教

网友:
你这是集成显卡吗,不插显卡的时候跑码应该是卡在显卡那里过不去了,你怎么说跑码正常
会不会本来就是内存的问题,我感觉换个内存试一下也好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点莫名其妙,没见过带独立显卡的的845主板吗?不插显卡就跑码正常的,跟内存条应该没问题。思路先看外观.排除显卡质量问题。再查供电是否正常。接着复位和时钟是否正常。最后看显卡槽的ad线的走向,杂牌的有好多是连网卡的,先打值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把网卡卸掉试试能不能过,实在不行刷bios.换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显卡旁边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A:
说的有点莫名其妙,没见过带独立显卡的的845主板吗?不插显卡就跑码正常的,跟内存条应该没问题。思路先看外观.排除显卡质量问题。再查供电是否正常。接着复位和时钟是否正常。最后看显卡槽的ad线的走向,杂牌的有 ...
引用 网友B:

感谢下陆混混的详细回答,思路好清晰。此板已经修好了,经过认真的目测主板,原来显卡周围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帖片电容掉了,但不知道容量,就从其他板上面拆下来一个同一位置同一大小的电容来偿试更换,插上显卡后,开机跑码一切正常。感谢各位的帮忙,以后我会把我的维修心得多写点出来,希望大家看到我从菜鸟到老鸟的一个渐变过程,大家一齐努力吧!

网友:
补充一下,上面说的是AGP显卡槽旁边的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