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无供电

楼主(2009-08-03):
一英特尔915主板电源IC是ADP3188,次电源IC是ADP3418 CPU无供电,VID电压正常,经测量3188控制3418的引脚无电压,这是不是电源IC坏了,

网友:
恩,是的,电源IC坏的很多,先换个上去再测试下

网友:
小电源IC和它以后有没有短路问题,如果VID线电压正常(不知道测好没有,先测一下IC的供电,PG)可能就是主IC挂了

网友:
这种板3188坏很多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先测一下3188的供电和PG,如果这两个都正常,则3188电源IC坏,更换

网友:
3188的供电和PG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IC的PG是肯定不会有的,因为PG的产生是在VCORE正常的情况下才能由芯片发出的,,见意楼主查查芯片的VCC和EN信号,看是否正常

网友(2010-03-08):
支持我心飞翔  没有核心电压哪来的PG! EN与PG不要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