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加电自动开机

楼主(2009-08-03):
一块华硕P5GC-MX的主板,775CPU,DDR2内存。现在加电自动开机,而且不跑代码,无复位。测CPU和其他供电正常,时钟也有,请问高手是哪里的问题?在线等,急!!!!

网友:
先更换个I/O 试试

网友:
全部无复位么?供电时钟正常测复位点对地阻值,量ATX8脚要有3V-5V电压,32.768晶振要起振,复位开关有3-5V电压。量SB周围电感电阻都正常,量ATX8脚到什么地方就换什么东西,量复位测试点到什么地方就换什么。

网友:
i/o换了一个,现在不自动开机了,但是显示D1就不动了,而且还是无复位,那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查全板  复位  内存各种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看1117是否有3.3V

网友:
775的主板桥容易虚焊   桥虚了是整板没复位,,,我有一块775的主板就是南桥虚了,不过没有BGA现在还有加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