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4主板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9-08-03):
MS-6714(845GV)主板不开机,经测量,CMOS跳线电压,有时是2.5V,但有时又只有0.56V,奇怪得很,换了IO也不行,不知哪们朋友修过这个板,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CMOS电路仔细查

网友:
CMOS跳线电压,有时是2.5V,但有时又只有0.56V-----导致这种情况的着有2个可能,一,电池和电池座接触不好,维修COMS中最常见的一种,直接换掉座子2二,条线帽坏,或氧化!刮干净,换新的帽
----------------------------------------------------------------------------------------------------------------
MSI的不能开机,很多是专用的MS-5  MS-。。。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