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MEMID使用说明【译文】

楼主(2009-08-03):
本站原创,请勿转贴

------张先生翻译-------09年8月2日-------
R3MEMID是一个DOS程序,其目的是用来定位R300/R350/RV350显卡板的失效产品损坏显存。它基于一系列产品测试,当失效的时候很可能指出内存的问题。作一些改动,这些测试可以按照定义在R3MEMID配置文件里的板上的内存计算出那个显存芯片引起失效。有些测试产品失效的项目很可能指出显存问题,但是程序中并未包括,因为那些测试在定位坏显存项目的过程要复杂得多,我们正在努力开发下一个版本来支持那些测试项目。对于已经支持的测试请见本文的“测试列表”这一节。

安装
=====
安装R3MEMID:
1) 用一块(通过测试的)好卡启动系统;
2) 把r3memid.zip解压到一个空目录;
3) 运行"r3memid -nocfg -genref *"。这样产生一个用来定位坏卡上问题的好卡参考文件;
   重要:请确认程序返回"no failure detected"(无失效检测到)的信息。
4)添加目标卡的显存配置到R3MEMID.CFG文件,见“配置文件”一节。

语法与选项
===========

运行R3MEMID:
   r3memid [-选项] <测试选择>
例如:
   运行1#和2#测试,请键入"r3memid 1 2";
   带错误ID VB001运行,请键入"r3memid VB001"
   查看测试列表,请键入"r3memid -nl"。

R3MEMID可以带下述选项运行:
-bit
  报告相应于失效的数据线而不是显存芯片,这个对卡级问题有用。

-board<ID 字符串>
  指定程序使用定义在R3MEMID.CFG中的哪个配置来定位坏显存芯片。R3MEMID.CFG里可以有不同显卡的很多内存配置。程序在<ID 字符串>所确定的区域查出显存配置。

-info
  显示由BIOS在当前板上检察到的显存配置,信息包括:
   nbankbit - 每个显存芯片的bank地址线数目,显示值为1、2或者3。
              1 = 2 bank 显存,2 = 4 bank 显存,3 = 6 bank 显存。
   nrowbit  - 每个显存芯片的行地址线数目,显示值应该在9到13之间。
   ncolbit  - 每个显存芯片的列地址线数目,显示值应该在7到9之间。
   channel  - 正在使用的显存通道数,显示值应该是1或者2。
   rank     - 显存rank的数目,显示值应该是1或者2。
   mem_cntl - mem_cntl寄存器内容。
   memsize  - BIOS检查到的总显存大小,十六进制表示。
              通常的值为:
                 02000000 - 32MB 卡
                 04000000 - 64MB 卡
                 08000000 - 128MB 卡
              (译者注:其他卡依此类推)
    注意:如果卡上有某些芯片损坏程度使得BIOS不能检察到,显示的显存配置信息可能不同于所期望的信息。

-logext
   在r3memid.log中长的额外信息。额外信息包括失效显存数据总线位完全列表,测试中探查到的总出错相数,以及当时用"-nlog"选项时很多错误显存位置和数据的。

-nlog<#>
   当"-logext"启用时,把<#>数目的失效位置和数据记到日志文件中。
   例如:"r3memid -nlog100 -logext 3"
   这个命令运行测试3 并把首先遇到的100个错误记在r3memid.log日志文件中。

-nocfg
   禁止程序使用从R3MEMID.CFG中查找显存配置,而是使用BIOS当前检查到的显存配置并且仅仅报告失效的显存数据线。
   注意:如果"board" 和 "nocfg"都没有使用,程序将从R3MEMID.CFG文件中找出一个显存配置,它有一个PCI子系统的ID和卡上的PCI子系统相匹配。

测试列表
=========

R3MEMID 支持 14 测试.

R3MEMID 测试编号          描述                       出错ID
-------------------  -----------------------------  --------
        1            填充                            VB001
        2            数据线切换 (GUI)                VB023
        3            读写页面 (GUI)                  VB025
        4            读写通道 (GUI)                  VB028
        5            数据掩码                        VB006
        6            宏+ 微8x2贴图读                 VC006
        7            字节交换 宏+ 微8x2读            VC018
        8            主数据/<f,b>/M2L                TR014
        9            Line slopes/dir/P/solid         TR010

网友:
英文原稿是月饼提供的,本想过天再贴,后半部分月饼帮着贴上来了。

网友:
感谢 张老 帮我翻译。呵呵
--------------------------------------------------------------------------------------------------------------
配置文件
==================

显存配置和组织随显卡设计不同而不同,例如一张显卡可以设计为单显存通道和2个显存芯片,而另一张卡可能设计为双显存通道和8个显存芯片。为计算不同设计的显卡上哪个芯片坏了,R3MEMID需要从一个叫做R3MEMID.CFG的文件里查找信息,该文件含有用户为不同设计的显卡定义的不同显存配置。在第一次对某种显卡设计运行R3MEMID之前,我们需要编辑R3MEMID.CFG文件添加那种显卡设计的内存配置。用于ATI卡的一个例子放在r3memid.zip文件里。

在R3MEMID.CFG里的显存配置格式取下列格式:

// 显存配置开始

卡字符串             // 指定一个字符串认证显卡设计,例如:
                     // "BOARD 857-0A"。带选项"-board857-0A" 运行
                     // R3MEMID将使用跟在这行后面的若干行信息,
                     // 直到遇到另外一个“卡 字符串”或者到达文件结尾。

子id掩码             // 此行为可选。
子id掩码             // 一些供应商可能分配唯一的PCI子系统ID号到每一个
                     // 设计。如果没有指定"-board"选项。程序会寻找一个
                     // 满足下述条件的子ID:
                     //
                     // (来自显卡&掩码的子系统ID)==(id & 掩码)
                     //
                     // 然后R3MEMID会使用跟在这一行后面的那些行当信息
                     // 直到遇到另外一个“卡 字符串”或者到达3MEMID.CFG
                     // 文件结尾。
                     //
                     // id和掩码都是32位十六进制值。

                     // 单个显存配置可以指定有多个子id行,因为某些基于
                     // 一种显卡设计的显卡可能有不同的特色,用子系统id
                     // 来区分。

CHA00  字符串        // 指定 MDA0-7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例如: "CHA00 U12"。
CHA01  字符串        // 指定 MDA8-15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
CHA02  字符串        // 指定 MDA16-23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
CHA03  字符串        // 指定 MDA24-31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
CHA04  字符串        // 指定 MDA32-39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
CHA05  字符串        // 指定 MDA40-47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
CHA06  字符串        // 指定 MDA48-55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
CHA07  字符串        // 指定 MDA56-63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

CHB00  字符串        // 指定 MDB0-7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B01  字符串        // 指定 MDB8-15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B02  字符串        // 指定 MDB16-23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对1通道显卡省去。
CHB03  字符串        // 指定 MDB24-31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B04  字符串        // 指定 MDB32-39 联接到一个BANK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B05  字符串        // 指定 MDB40-47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B06  字符串        // 指定 MDB48-55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B07  字符串        // 指定 MDB56-63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C00  字符串        // 指定 MDC0-7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C01  字符串        // 指定 MDC8-15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对1通道显卡省去。
CHC02  字符串        // 指定 MDC16-23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对1通道显卡省去。
CHC03  字符串        // 指定 MDC24-31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C04  字符串        // 指定 MDC32-39 联接到一个r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C05  字符串        // 指定 MDC40-47 联接到一个r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C06  字符串        // 指定 MDC48-55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C07  字符串        // 指定 MDC56-63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D00  字符串        // 指定 MDD0-7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D01  字符串        // 指定 MDD8-15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D02  字符串        // 指定 MDD16-23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D03  字符串        // 指定 MDD24-31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D04  字符串        // 指定 MDD32-39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D05  字符串        // 指定 MDD40-47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D06  字符串        // 指定 MDD48-55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D07  字符串        // 指定 MDD56-63 联接到一个BANK 0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A10  字符串        // 指定 MDA0-7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A11  字符串        // 指定 MDA8-15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A12  字符串        // 指定 MDA16-23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A13  字符串        // 指定 MDA24-31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A14  字符串        // 指定 MDA32-39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A15  字符串        // 指定 MDA40-47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A16  字符串        // 指定 MDA48-55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A17  字符串        // 指定 MDA56-63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B10  字符串        // 指定 MDB0-7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B11  字符串        // 指定 MDB8-15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B12  字符串        // 指定 MDB16-23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B13  字符串        // 指定 MDB24-31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B14  字符串        // 指定 MDB32-39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B15  字符串        // 指定 MDB40-47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B16  字符串        // 指定 MDB48-55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B17  字符串        // 指定 MDB56-63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C10  字符串        // 指定 MDC0-7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C11  字符串        // 指定 MDC8-15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C12  字符串        // 指定 MDC16-23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C13  字符串        // 指定 MDC24-31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C14  字符串        // 指定 MDC32-39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C15  字符串        // 指定 MDC40-47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C16  字符串        // 指定 MDC48-55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C17  字符串        // 指定 MDC56-63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D10  字符串        // 指定 MDD0-7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D11  字符串        // 指定 MDD8-15 联接到一个BANK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D12  字符串        // 指定 MDD16-23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D13  字符串        // 指定 MDD24-31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D14  字符串        // 指定 MDD32-39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D15  字符串        // 指定 MDD40-47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D16  字符串        // 指定 MDD48-55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CHD17  字符串        // 指定 MDD56-63 联接到一个BANK 1 显存芯片。
                     //用字符串来认定。省去为对1通道显卡。

// 显存配置结束。
还可以去看R3MEMID.CFG 中ATI 857 显卡的例子。

典型使用实例
=============
1)为新卡,例如“ABC”在R3MEMID.CFG 中定义一个显存配置;
2)ABC显卡产品VB001失效;
3)对该显卡运行"r3memid -boardabc 1" 或者 "r3memid -boardabc vb001";
4)测试报告坏显存芯片为"U15";
5)换掉U15芯片并重新运行"r3memid -boardabc 1" 看看是否能通过;
6)如果通过,重新运行产品测试了解是否维修中损坏其他部分;
7)在5)这步如果通不过,沿着芯片U15的通路查看缺陷。

故障查找
=========
当崩溃发生时,R3MEMID报告正在访问那个显存芯片或显存数据位,这个信息用来帮助发现失效原因。
"-logext" 把错误信息写在 r3mchip.log文件中,这在屏幕花到无法阅读信息时很有用的,还有可选的不匹配数据也写入这个文件中。

显存失效的一般原因:
1)显存芯片坏;
2)终端电阻损坏或变值;
3)显存引脚,ASIC芯片引脚或者排阻的焊接问题;
4)来自稳压电路的电压出错;
5)ASIC芯片坏。

R3MEMID报告的错误类型以及我们应该检查什么:

1)单个芯片,单个位失效
   - 可能存在排阻、ASIC引脚或者显存数据引脚焊接问题;
   - 若焊接良好,显存芯片可能存在内部问题,试换显存芯片;
   - 若替换后不能修复,则失效可能是ASIC芯片引起。

2)单个芯片,多个位失效
   - 若这些位连接到同一个排阻,检查排阻问题;
   - 若这些位连接到显存芯片或者ASIC芯片的引脚相互靠近,检查这些芯片焊接质量;
   - 若这些位属于同一字节,检查DQM通路;
   - 检查电压和象CLK,DQS, CS...等控制信号通路;
   - 否则的话,检查每个失效数据位的通路;
   - 如果其他都是正常的,试换显存芯片。

3)单个芯片,所有的位都失效
   - 检查电压和象CLK,DQS, CS...等控制信号通路;
   - 试换显存芯片。

4)多个显存芯片,单个通道
   - 通常坏显存芯片不多于1个;
   - 检查每个显存供电电压;
   - 检查如CLK, CS, 地址线...等公共控制信号通道;
   - 试换显存芯片。

5)多个显存芯片,多个通道
   - 检查每个显存供电电压,以及稳压电路;
   - 检查总线接口;
   - 检查ASIC的电压。

网友:
那不叫RANK,,那叫BANK

晕了我为什么编辑不了贴子

网友:
原文如此,感觉比较奇怪,就直接复制过来。想来是应该是BANK,我改过了。

网友:
说实在话,就因为看不懂这个软件,我没有修好过一个ATI显卡。

网友:
谢谢...但看不明白

网友:
谢谢...但看不明白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说明使用软件的基本知识太缺乏,对显卡的技术术语不清楚,除此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本来技术的东西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的,还非得让我说这么明白?!

网友:
哈哈现在在用显卡的测试软件。虽然命令就知道几个。不过比以前显卡的维修率是成功多了 。可惜我的软件版本低。不知道怎么看版本。谁能告诉我这个软件在哪里可以买到高版本。如果谁有出售给我也是可以的。这个东西拿来也是为了挣钱啊。价格吗合适就可以了

网友:
r3memid -nocfg -genref -fregtest -fpcaddr 2 -logext
看看这个显卡的命令。这个事我在网上看的。
-nocfg知道
-logext知道
2知道什么意思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为什么我输入命令还是没有反映呢 ?

网友:
为什么我输入命令还是没有反映呢 ?
引用 网友B:

显卡型号?芯片?
输入的命令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
感谢张老和月饼的提供.

网友:
技术不好种觉得ATI难修

网友:
好东西,但不知道 R3MEMID软件谁有,版本号是多少,是在dos下用吗?

网友:
显卡型号?芯片?
输入的命令是什么格式的?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X300,把看到过的所有命令选项都试了一遍,却总是如下提示:

R3MEMID version 1.07,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3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This program requires an ATI Rage6 based video adapter.
Press key '1' to continue ......

按1后就退出了

网友:
估计是软件版本和显卡版本不一直造成的吧

网友(2009-10-18):
A卡还是要麻烦一些,测试报告都比N卡复杂

网友C:
我测试X300,把看到过的所有命令选项都试了一遍,却总是如下提示:

R3MEMID version 1.07,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3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 ...
引用 网友D:

RV370的卡需要1.10以上的版本啊

网友:
安装R3MEMID:
1) 用一块(通过测试的)好卡启动系统;
2) 把r3memid.zip解压到一个空目录;
3) 运行"r3memid -nocfg -genref *"。这样产生一个用来定位坏卡上问题的好卡参考文件;
   重要:请确认程序返回"no failure detected"(无失效检测到)的信息。
4)添加目标卡的显存配置到R3MEMID.CFG文件,见“配置文件”一节。

这里提到的用一个好卡,是指用一个好ATI的显卡还是什么显卡都可以啊

网友(2009-12-26):
终于找到教程了,但知识不够看不懂呀。

网友:
当然是可以没问题的卡,这里所提到的是指在WINDOWS系统下所看的.txt文件

网友:
学习了,谢谢老师们,有这么多高手指点。来基地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2010-03-21):
我用XP系统盘带的DOS下操作,R3MEMID.EXE是放C盘内.命令是:R3MEMID -NOCFG*,总是提示没有这个文件.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是哪不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