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主板维修

楼主(2009-08-03):
一精英主板,型号为p4m800pro 开始总数死机  然后就点不亮了。
上检测卡,D0-D4 循环跑 。请指教

网友:
要不就是BIOS.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就是IO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电容老化所致。

网友:
换个I/O,不行刷BIOS。

网友:
先看内存槽,然后按不过内存修

网友:
ECS不是爱CPU座子,NB虚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