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ASUS ASB100关键测试点

楼主(2009-08-03):
ASUS ASB100关键测试点,此IC为ASUS开机电路专用的IC,在维修ASUS的触发电路中常见,图片为个人对ASB100维修的一些经验,和大家共享下,有错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谢谢
加上12楼的更正Pin75(GRSMRST#)經由南橋與北橋所提供的電壓(有時還接著THERMTRIP#作為溫度監控,超出135度就拉低)
所以待機或上電絕對都是高電平

网友:
谢谢两位的鼓励!我尽力发挥

网友:
只有部分ASUS主板才有的吧,不过我修过的都没换过这个芯片。谢谢分享。

网友:
初学,图片模糊,看不清·遗憾!

网友(2009-10-26):
SUSB 是南桥的初始复位信号吧????????????

网友:
抱歉,杰哥,這個Pin75(GRSMRST#)經由南橋與北橋所提供的電壓(有時還接著THERMTRIP#作為溫度監控,超出135度就拉低)
所以待機或上電絕對都是高電平,煩請修改下,不然像我這樣新手會誤判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