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TX电源真古怪????

楼主(2009-08-03):
内有有两个集成块:KA7500 ,LM339;短接20针的13脚14脚;电源风扇轻轻的动了一下,短接后7500的4脚电压不降,电源启动不了;古怪的用手或用表笔接触LM339的4脚,7脚或将7500的4脚悬空后的4脚,这当中触任何一个,风扇都转,我先以为是静电,后我用不接万用表的表笔去接触,居然也能启动,启动后7500的12脚电压为12V以上,未启动前是8V,就是这样,请大侠帮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首先想问问到底电源是什么问题?是不能启动还是全无输出电压?被你弄得启动以后各路输出电压又是多少?一般没事就不要去搞lm339,先考虑常见问题,再考虑疑难杂症吧。

网友:
PS-ON有5V,PG为4V,是正常的;若能启动,各电压是正常的;哦。型号为HL--450T 24P REV(版本)

网友:
这个电源不画电路图的话恐怕搞不好。关系到lm339的都不好修。pg电压低了。

网友:
短接7500的4脚,电源启动不了 问题在主控电路不在339电路。查7500 12脚整流管和滤波  换7500

网友:
短接7500的4脚,能启动压。

网友:
12脚电压是8.5V

网友:
KA7500 +LM339模块电源是和 TTL 494+LM339是同样的原理,你最好查查启动电源部份的振荡部分!

网友:
我将稳压管4.7V换掉,现在,能启动,+5V为5.3V ,12V为12.5V。3。3V为4.9V,这个电压太高,它 的稳压电路主要就是A1015和L431构成的,
   再问个问提,那个大散热片上有三个管子,对于产生3.3V和5V电压 的两个管子对换了,不影响他们的电压吧!我不知道搞反没有?、请帮忙呀!!!!

网友(2009-09-19):
7500的4脚为过压保护功能,+3V以上为保护启动,你的电源还没修好,3。3V明显过高,查这路电路。另外,你说的三个整流管子是肖特基管子吧,+5V输出要求功率明大于3。3V,管子换错了,有隐患,查管子型号,把功率大点的管子用于5V整流。

网友:
问个小问题,插上电源线去摸LM339会不会被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