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的密码存在哪里

楼主(2009-08-03):
一台T42有开机密码,换了一个芯片24RF08,也换了BIOS,但是密码还在。
请问T42的密码芯片是哪个啊?
开机密码

网友:
问题是你更换的24芯片和bios里面到底有没有程序呢?
如果没有程序,没有任何效果的。

网友:
从料板上拆一个换上试试,新的芯片里是没有程序的。

网友:
主板上一般有两 个EPROM芯片,你折的是哪个

网友:
我拆的是触摸板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