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 TFT1780PS接口问题

楼主(2009-08-03):
求AOC  TFT1780PS接口定义,此机用户送来时VGA线就被剪断了,用通用的VGA线接了很久都不行,因不知道其它几根小线是啥作用,所以没接好,特来论坛求助各位朋友,希望有修到此机的朋友帮测下VGA排线的各根作用或对应VGA D型头的脚位。

网友:
查一下板上的驱动IC的资料就可以了 通过它可以找到相应的线序

网友:
根据电路特征就能确定了,RGB三色可以看出来,到MCU的两根是HV,到24C02的两根是1215

网友:
谢谢两位,除RGB和地外还有八根小线(HV+两根数据线送24CXX,也还剩四根),先试试看吧。

网友:
其它的线可以不接了

网友:
就接四根线(RGB除外)也不行,换来换去都不行,显示无信号。IC资料没找到,型号:NT68621MEFG-64

网友:
你的机器修好了吗?我今天也碰到了一台一样的问题,被别人给剪断了!

网友(2009-09-14):
还没修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