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包 只能接受不能发送

楼主(2009-08-03):
我今天修了IBM R31的本本  换了网卡芯片,加焊了接口和滤波电感都不 行!能动的都动了。但是到最后,数据包只能  接郁受,一个没收到。网卡灯是亮的!但是不闪!那位高手支两招?谢谢了啊!

网友:
网络变压器!(有的人叫网桥)

网友:
如果能确定网卡芯片是好的,那就换网桥。

网友:
接收数据包网卡灯也会闪烁的,如果排除网线和RJ45接口的问题,你又肯定换上去的网卡芯片是好的,我建议你先重装系统和网卡驱动后再试试,

网友:
网络变压器!(网桥)都换了 系统也重做了 还是不行

网友:
那就是你换上去的网卡芯片有问题了,你试着在XP的DOS模式下Ping一下127.0.0.1看看数据包如何

网友:
查查线路吧,看是不是有哪根线断了,我上次修过一个类似的人例子,就是断了一根线